1080 显卡维修

楼主(2019-08-01):
先上图此处已经烧成这样,面目全非,12 v 短,一阵折腾后这样 在京东查了下要5千多 后面会上传备份的显卡BIOS

维冠快修 -2

网友:
没看明白呢

网友A:
是不是修个显卡比修本贵

网友:
我很好奇,5千的显卡,报价多少?500百?

网友:
楼主再加一些说明就好了

网友B:
修好没?我看够呛了,12V短路,如果是上管击穿,核心和显存可能都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没?我看够呛了,12V短路,如果是上管击穿,核心和显存可能都挂了

肯定修好了啊,才发出来

网友:
现在上传显卡BIOS 2个

网友:
我上传了,怎么没看到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修个显卡比修本贵

肯定哦,修本还不如修显卡

网友D:
这少了一项供电  我之前修过一张1080 供电击穿 修好之后低负载花屏  高负载玩游戏什么都正常

网友:
少了项供电   测试正常吗                     ·

网友:
这高端显卡一直比普通笔记本值钱,12V短路GPU用易挂

网友:
gpu 5欧左右

网友:
没看到BIOS 呢?

网友:
厉害了楼主,烧成这样都修好了

网友:
不好意思,加分的点错了,点成减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哦,修本还不如修显卡

大概多少钱呢

网友:
没有任何的描述 就发几张图能说明什么?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 详细描述下呢

网友:
我传了的但是没看到,再次上传提示相同文件不能再上传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少了一项供电  我之前修过一张1080 供电击穿 修好之后低负载花屏  高负载玩游戏什么都正常

刚好坏的这组和下面7组是同一个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好坏的这组和下面7组是同一个供电

我那张卡是核心问题  待机电压太低就花屏  想不花屏给显卡一点负载就行

网友:
好新的显卡。,,,,,,,,,,,,,,,,,,,,,,

网友:
所以楼主是拆了一相供电。 然后修好了?    是这个意思?

网友:
没有搞懂是修了还是没有修

网友:
然后呢 修好了吗 请问

网友:
拿掉一相供电吗

网友:
这个烧成这样都行啊,我的1080ti是不是烧的太惨了

网友:
修这个有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