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5-7566使用原装适配器导致系统崩溃

楼主(2019-08-02):
接到一台dell15-7566使用旋转适配器进系统崩溃,pe引导也会使pe系统崩溃,原装为130瓦,换一个96瓦适配器可以正常进系统,断电后偶尔会出现一次进系统崩溃。换过原装适配器一样,刷了BIOS还是同样故障,没碰到过此故障不知道往哪个方向查,没头绪,不知道有没有人碰到过指点一下,不甚感激

网友A:
拔了充电头的那根中间检测针可以正常进系统了,也不知道什么毛病,现在能用,不知道后续会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拔了充电头的那根中间检测针可以正常进系统了,也不知道什么毛病,现在能用,不知道后续会不会出现问题

拔了中间检测针?
这样即使能用 充电也有问题的  多测试下吧

网友:
拔了中间针就可以用?这也太奇葩了吧!会不会是onewire总线相关电路有问题引起,可以检查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