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dell 外星人适配器中间针 电压是多少v

楼主(2019-08-02):
dell外星人 未充电  用别的适配器测过 可以充电,想修一下适配器。适配器中间针应该是多少v  我的适配器怎么是6.5v  ,充电的那个适配器中间针0v
中间针和电脑通讯不正常,正常的是0v  适配器焊盘上的是5.5v

网友:
DELL适配器中间针需要的不是一个电压值,是有数据传输的。适配器端有个存储芯片,EC通过中间针读取功率数据

网友:
知道
我的有问题的那个竟然有电压

网友(点评):
有电压没用啊。不识别

网友:
功率存储芯片常见型号为TF2929或DS2501

网友:
有45W、65W、90W、130W、150W、180W、240W多种功率可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