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65无背光有时有

楼主(2019-08-02):
联想e565 附上图纸

Lenovo Thinkpad E565 LCFC BE565 NM-A631 Rev 1.0 Schematic.pdf

网友A:
修好没有?我的也是没有修好。有点蛋疼应该是IO的问题

网友(2019-09-06):
引用 网友A:
修好没有?我的也是没有修好。有点蛋疼应该是IO的问题

我给改了个3.3v的电压

网友(2021-05-30):
rpe3 无背光开启   在ec左上角   论坛有人说是ec旁边几个排阻通病,换到最后rpe3发现竟然烧了一点。换上ok

网友(2021-10-27):
确实是时有时无,下个图纸看一下背光开启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