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触摸板用哪个型号可以代替

楼主(2019-08-02):
老本,富士通ah531,达功代工,由于操作错误,触摸板排线质量问题,造成排线触点翘起短路,现在换排线触摸板物反应,请大神分析是烧坏触摸板,还是烧坏主板元件,主板拔掉触摸板可以正常启动使用。
触摸板

主板

主板

这是主板号

请大神分析能用哪个触摸板代替,触摸板排线是12p

网友:
触摸板再主板的接线座为黑圈所画的地方

网友:
触摸 _南桥

触摸坏的

网友:
查触摸供电数据线正常不

网友A:
请大哥们给个这个排线的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大哥们给个这个排线的定义,

找下图纸
若无图纸 定义自己判断下  供电 GND还有数据

网友:
触摸板没见过代换的

网友:
外接鼠标还方便

网友:
你换的线是反的吧

网友:
外接鼠标用着方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