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700S 14ISK换剪板EC不触发

楼主(2019-08-02):
前天接到一台同行的联想700S 14ISK的机,不触发,拆出主板发现声卡上有有一个洞,接上电源,待机0.01A,用手摸EC NPCE388有发热,拆掉后,待机0.02A,就直接在网上订了两个EC,一个全新,一个剪板,今天早上到货后,先把全新的装上,接上电源后,自动上电,3 5都有出来,电源到0.4A左右,估计没程序,主板没动起来,拆掉全新的,装上剪板EC,不触发,待机电流0.02A,开关键无电压,量得EC的确22 33 96都有3.3V,67脚AVCC有3.3V,114脚开关无电压,现在请各位大拿确定下是EC坏了,还是其它问题,请指导一下~~~

网友:
把新的拿来刷个程序再说 先确定EC是好的

网友:
直接换一个双流。不会就看就好了ab

网友A:
给你一个EC程序刷一下! 联想 700S-14ISK LA-D341P

网友:
声卡有个小眼,坏了吧

网友:
LPC波,动作没有

网友:
新的写code,焊接搞定

网友:
先确定下EC好坏,可以买全新写好程序的,应该能用,这板不排除还有别的问题

网友:
ec都挂了,cpu也不好过..建议拆了网卡。。

网友:
若是可以刷程序 找个新EC 刷下程序再换试试

网友:
拆了声卡,换剪板EC的时候,测量一下EC待机条件正常不,然后按开关看EC发给桥的PWRBTN有跳变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EC程序刷一下!

谢谢兄弟,我想刷啊,但没有这个编程器,我有一个809F的,问了,刷不了,你用的哪个牌子

网友:
809可以刷 我以前就用这个刷过ec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兄弟,我想刷啊,但没有这个编程器,我有一个809F的,问了,刷不了,你用的哪个牌子

809F加扩展版可以刷! 我用的是809H!

网友(2019-10-14):
npce388 必须要用RT809H 刷。809F 或加PEB-1 扩展板无法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