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分享一台多故障6P机子,大短造成的无触摸无返回键!第一次发帖,多多支持。

楼主(2019-08-02):
今晚有空分享一个案例:一台6P大短不开机,拆机测到C1585主供电给两路背光升压供电短路换掉电容后还短,显微镜下观察板底都烧穿了,挖到不短后开机屏幕成功亮起,本想应该结束可点屏没任何反应按HOME键也无反应,拆下白触摸测试CPU直发给它的32K时钟断线,完了,不想搞U,心想去借条时钟吧,搜了一下图纸找到了条离它最近的一条32K时钟复位线路飞线搞定,进系统触摸什么的都正常了,按了下HOME键无反应可指纹可以录入,以为没插好,拆下看插的很牢固然,拆板再测指纹座阻值正常呀,为什么没反应,图8可看出返回键同时到CPU与主电源芯片,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图7有阻值无返回了,因为它到CPU没断与图9的电源芯片断线了,再飞一条线后完美解决。最后回想起来就是因为图1的主供电烧穿板层,这两个信号线正好经过这里,来迅维十来年了第一次发帖,有错之处请多涵,本人文化不高,可能错字连篇。

网友:
高手,思路清晰,果然事半功倍。提个小意见,电脑屏幕还是截屏吧,这个照的看得真心不清楚。

网友:
这是老司机呀

网友:
思路清晰,果然事半功倍

网友(2019-09-02):
这些维修手机的手工越来越N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