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
老电工详解:从原理到接法全面了解三相电,三相电的两种正确接法

楼主(2019-08-02):
电可以说带给我们生活很多的方便。而我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三相电。对于首次接触朋友们来说,难免会对什么是三相电,三相电怎么接有所疑问。简单的来说。三相交流电是电能的一种输送形式,简称为三相电。三相交流电源,是由三个频率相同、振幅相等、相位依次互差120°的交流电势组成的电源。接下来,我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下三相电怎么接以及其它相关知识,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

三相交流电是生活中的常客,在特定环境下由于大功率电器设备的运用负荷,需要用到三相电,是电能的一种输送形式,简称为三相电。三相交流电源,是由三个频率相同、振幅相等、相位依次互差120°的交流电势组成的电源。

三相电的特点

1、三相电都是火线,摸那一条都不成,两根之间是380V,每根与零线间是220V,也就是我们日常运用的。

2、三相电可以接电机,三根同时进入电机,有星形接法和三角形接法。

3、随便两根的电压是380V而不是220V。

4、可以用其中一根与零线构成220V运用。

5、中性线一般是用来在三相负荷不平衡时,来导通不平衡电流的。

零线是变压器中性点引出的线路,与相线构成回路对用电设备进行供电,通常情况下,零线在变压器中性点处与地线重复接地,起到双重保护作用电压是两点间电位差,地线是作为电路电位基准点的等电位体。

三相交流电压的数学式

V1=Asin(2πft)=Asin(wt)

V2=Asin(2πft-2π/3)=Asin(wt-2π/3)

V3=Asin(2πft+2π/3)=Asin(wt+2π/3)

其中A是电压的峰值,f则是交流电压的频率。

什么是三相电

三相电源就是一般人们说的动力电,是380伏的交流电,由三根火线组成,不用零线,一般用于工厂企业用电。三相电源的任何一根火线和零线组合都会构成单相电源。

单相电源指的是家里用的220伏交流电,也就是市电,它由一根火线和一根零线构成;三相电源就是一般人们说的动力电,是380伏的交流电,由三根火线组成,不用零线,一般用于工厂企业用电。三相电源的任何一根火线和零线组合都会构成单相电源。

三相电价格

三相电价格在80元左右,在日常生活中,多运用单相电源,也称为照明电。当采用照明电供电时,运用三相电其中的一相对用电设备供电,例如家用电器,而另外一根线是三相四线之中的第四根线,也就是其中的零线,该零线从三相电的中性点引出。

注:此价格仅供参考!由于地域不一样,当然价格也会有所不一样。如需了解更多相关价格详情,请以当地经销商提供为准!

三相电和两相电的分别

三相电源与二相电源的分别:发电机发出的电源都是三相的,三相电源的每一相与其中性点都可以构成一个单相回路为用户提供电力能源。注意在这里交流回路中不能称做正极或负极,应该叫线端(民用电中称火线)和中性线(民用电中称零线)。

如何申请三相电

可到你居住的电业管理部门大厅服务窗口,提出申请后填表,回去等待通知。等待电业局进行实地考察:

1)能否安装线路。

2)用户是否符合安装条件等等。

3)如果条件符合电业局马上会通知你来电业局办理一切相关手续。

4)根据线路的距离和你申报的负荷量来决定所需要的费用。

5)手续所有办完后。十个工作日内交纳运用。电业局承诺单相表七个工作日,三相表是十个工作日内完成。

三相电申请材料目录

1.法人身份证原件与复印件

2.房产证原件与复印件(土地证和建设许可证)

3.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原件与复印件

4.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与复印件

5.申请报告

6.设备清单

7.银行开户许可证

8.委托书

注意事项

1.电表的负荷,可通过选配不一样变比的电感线圈以达到运用要求。如:规格为3x1(2)A的电表配电感线圈运用,选电感线圈变比为1:50,则每相可承载的最大额定电流为100A。

2.发电机发出的电源都是三相的,三相电源的每一相与其中性点都可以构成一个单相回路为用户提供电力能源。注意在这里交流回路中不能称做正极或负极,应该叫线端(民用电中称火线)和中性线(民用电中称零线)。

3.按照规定,380伏(三相)的民用电源的中性线是不应该在进户端接地的(在变压器端接地,这个接地是考虑到不能因悬浮电位造成高于电源电压的电位,用户端的接地与变压器端的接地在大地中是存在一定的电阻的),供电方式是一根火线和一根零线(中性点引出线)构成回路,在单相三芯的电源插孔中还接有一根接地线。这是考虑到漏电保护器功能的实现。

三相电怎么接

三相电在电源端(或称变压器)和负载端均有星形和三角形两种接法。

三相电的星形接法是将各相电源或负载的一端都接在一点上,而它们的另一端作为引出线,分别为三相电的三个相线。对于星形接法,可以将中点(称为中性点)引出作为中性线,形成三相四线制。也可不引出,形成三相三线制。当然,无论是否有中性线,都可以添加地线,分别成为三相五线制或三相四线制。

三相电的三角形接法是将各相电源或负载依次首尾相连,并将每个相连的点引出,作为三相电的三个相线。三角形接法没有中性点,也不可引出中性线,因此只有三相三线制。添加地线后,成为三相四线制。

星形接法的三相电,线电压是相电压的倍,而线电流等于相电流。当三相负载平衡时,即使连接中性线,其上也没有电流流过。三相负载不平衡时,应当连接中性线,否则各相负载将分压不等。

编辑总结:从远古时期到后来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创造了电,从而使生活变得方便快捷许多。而电的传输是人类亟需搞定的问题,因此不断有科学家研究出电的传输方式。
来源:网络
电工以下资料免费领取,请首页赶快私信小编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