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5接声卡小板不触发

楼主(2019-08-02):
  一台苹果A1465的二修机器,上家说是进水的,不触发没修好,送到我这里,发现是插电源自动开机然后掉电,待机电流0.02
有时跳到0.1左右掉到待机,然后又自动触发这样一直循环。
   经过检查,发现是BIOS的2脚到桥断线,飞线接好后,不掉电了,查电源,自动开机电流能跑到0.65。接上声卡排线待机0.02不触发
对照点位把接口所有脚都测试过的,无短路,SYS_ONEWIRE也是正常的,但就是接上这个声卡小板的排线就不触发,去掉这个排线
就自动开机,有没人遇到过这种问题呢?
补充内容,接上声卡小板排线,插电源亮绿灯,一会就转黄灯。小板和排线无腐蚀的痕迹,版号是820-00164-A

补充内容 (2019-8-7 13:00):
已经搞定,原来这个机器要接电池才行。机器是同行送来的二修机器,只给了一张主板,后来去同行那里拿来电池,接上OK了

网友A:
没有, 一般直接换了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 一般直接换了把

已经好了,原来这个机器要接电池才行,应为是一个同行送来的二修,只给了主板,后来没办法去同行那里拿来电池装上就正常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