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 Plus I2SCLK断线导致声音卡顿维修

楼主(2019-08-02):
收到客户一台苹果6SP,描述的故障是声音卡。进设置→声音→电话铃声点进去就会非常卡,反应很久也没有声音,在语音备忘录里面点红色录按钮也是录不进去。

所有故障都锁定在大音频芯片上,拆下手机主板发现大音频芯片、铃声放大芯片和震动芯片均已经动过。

还是按正常维修流程进行,先取下大音频芯片打对地阻值、测量电压均正常,重新更换大音频,开机测试故障依旧。接下来取下铃声放大芯片,也是测量电压阻值还是正常,一同取下震动芯片不装,开机测试手机声音已经不卡了。

最后目标锁定到了震动芯片,测量阻值发现I2S_AP_TO_ARC_MCLK为无穷大,再测量R0921电阻也是无穷大,这是CPU到震动的I2S主时钟总线,看来是到CPU断线了或者CPU虚焊了。

只能取下CPU看看了,取下CPU测量M4脚到R0921是通的,说明是CPU虚焊了,重装就可以了。

装上下层。

开机,故障排除。维修到此结束。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63.html,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iphone7卡顿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26998-1.html

网友:
怎么拆A9不爆电源

网友:
大工程啊,修音频一路修到cpu

网友:
啊··········又是要搞CPU,遇到这种情况就是糟心了

网友(2019-10-20):
为什么不借cl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