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苹果X大电流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08-02):
【故障机型】苹果X 64GB

【故障现象】上电大电流四百多毫安不开机

【故障分析】顾客拿过来说是放着充电一会拿起来就黑屏不开机了,根据测试电流来看肯定是主板的待机电路有短路存在,直接从三路待机电路入手就可以

【维修过程】因为苹果X是双层板,所以暂时不分层,重点先检查外面的元器件,首先先测电池正极对地值400左右正常,再测主供电线路对地值300多也正常,这样就只能分层下去缉凶了,分层后先单独给逻辑板上电测试发现还是大电流四百多毫安,这样就可以确定是AP上半部分导致的问题了,电池正极和主供电都测过了,只能再测开机升压电路PP_VDD_BOOST发现对地短路

找到元凶线路那就好办了,先看看这条线路的相关元器件,不算多

先手摸看看能不能明显摸出哪个元件明显发热的,摸了一会也没摸出来,直接松香法伺候,马上让元凶现形,就是PP_VDD_BOOST电路上的C4498损坏导致

只是升压电路上的滤波电容

直接用烙铁把C4498挑掉后再测对地值恢复正常,从料板上拆了一个装上后用测试架再测能开机,合起来装机,此机修复完成

【维修总结】苹果X很多大电流不开机的故障,像这个机子的C4498应该也是经常坏的,因为已经修过几台是这个元件坏的,根据维修经验来看大电流还有个规律可循,一般直接打表的基本都是0402规格的大电容损坏,几百毫安的大电流一般是0201或者更小规格的电容损坏导致

网友A:
苹果X开机白苹果重启,定200毫安过几秒钟就重启。爱思助手装硬盘刷机到9%提示“请求SHSH失败”,不装硬盘可以刷到20%出苹果LOGO。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X开机白苹果重启,定200毫安过几秒钟就重启。爱思助手装硬盘刷机到9%提示“请求SHSH失败”,不装硬盘可 ...

要刷12.4的固件,12.3.1关闭验证了

网友B:
像那种电容不装应该也可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那种电容不装应该也可以的吧

有些可以不装,具体要看图纸里它在电路里是起什么作用

网友:
学习了这个简单明了

网友:
思路清晰,果然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