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3S不开机故障解决

楼主(2019-08-02):
华硕A43S不开机,拆机测量开机键板有3.3V电压跳变,查资料iT8572E67脚加电只有0.6V,正常开机3.3V,从67脚一路查到形成该脚3.3V有个排阻测量是0.6V另一端3.3V再次测量0.6V端变成了1.5V这时候可以开机了,断电再次不能开机,怀疑这个电阻变质在料板上拆一个3K电阻焊上去,关机断电再次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 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