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8Plus手机进水后开机输入密码卡住无反应故障维修

楼主(2019-08-02):
iPhone 8Plus手机进水后开机输入密码卡住无反应故障维修

【故障机型】iPhone 8Plus

【故障现象】客户描述手机进水后开机输入密码卡住无反应

【维修过程】检测故障如图

  一直卡在这个界面无法进入桌面。取出主板拆下CPU散热铁壳。观察发现电阻R7502_S被腐蚀实测出现898Ω,根据图纸得知是个0欧姆的电子才对,问题找到,R7502_S电阻出现阻值导致NFC得不到供电导致输入密码卡住。

  将R7502_S短接如图:

  输入密码成功进入系统故障完美修复这里忘记排除。得出结论NFC有问题会导致输入密码卡顿。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复制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82.html,到电脑端下载,注册后,下载安装即可使用!

网友:
NFC有问题会导致输入密码卡顿

网友A:
其他机型也是如此么?以前修过一台6p,也是输入密码那里卡主,没搞明白是哪里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他机型也是如此么?以前修过一台6p,也是输入密码那里卡主,没搞明白是哪里问题

NFC 硬盘 CPU虚焊  系统 都会导致输入密码卡死不进系统。NFC 和系统占多数。

网友:
思路清晰,果然事半功倍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长见识。

网友:
昨天遇一台8P大短的,排出故障点后输入密码也是不进系统,然后再次输入密码就开始:正在尝试恢复系统。还好最后恢复进入系统,这种情况不知道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