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显示器瀚仕达程序

楼主(2019-08-02):
显示器花屏 查排线正常 加焊换电容 晶振故障不变 上通用驱动板点屏正常 试刷程序后试机正常了 21.5寸 25L4005存储

网友:
显示器程序是把取存储芯片下来刷还是通过vga口直接刷?

网友:
我是取下编程器刷的

网友:
无附件 可以回帖补充下 程序

网友:
程序附上 瀚仕达 21.5寸

网友:
源文件 未解压的

网友:
这是刷的驱动板吧?

网友:
我也有一台,坏了,丢了

网友:
刚好一台,下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