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43SV REV3.0 不开机

楼主(2019-08-02):
待机3.3V 5v正常的。,待机0.O26 按开机 0.030 开机灯亮的 IO BIOS 都弄过 还是一样的,加焊南桥 第一可以开机正常,, 电脑安装好 又是一样的故障。。。最后是 换的 IO 下面的103电阻好了。 BIOS旁边按钮上面一个排阻 103
不开机

网友:
路过,学习中啊,呵呵,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
又是通病看来,,电阻质量太差

网友:
华硕命犯103排阻 ec边上的103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