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X84H开机过LOGO掉电

楼主(2019-08-02):
接同行送来的华硕X84H,插可调电源测试开机过LOGO就掉电,于是拆机在咱们论坛下个BIOS刷了还是掉电,把电池放电裸板插上电自动上电这次没有掉,又插拔了几次自动上电还是没掉于是把开关和电池接上,结果又掉电了看来与这2个有关系,于是把小板拆了,用镊子短接过LOGO没有掉,看来是小板的事,把小板开关换了新的试了还是不管用,修眠芯片测了也没有问题,这是怎么了小板就这2个元件啊,仔细观察了一番发现小板上面有的地方锡有点黑,于是用洛铁加锡拖了一遍,然后用洗板水擦了一遍,在插上测试就不掉了。

网友:
触发信号被拉低了吧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路过,学习 ,在搞点分

网友:
维修的时候拿到主板   看看比较好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