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烧个电阻,这是什么电阻?????

楼主(2019-08-02):
请各位前辈帮我看看这是什么电阻,我从ATX板R31拆下来的?

网友:
这个电阻烧了,多数是保险电阻或限流电阻,具体看它接入的电路而定,这里可以先用个50-100欧姆试试。

网友A:
看颜色第三环银色,应该是0.47欧,你看是不是串在开关管一脚,如果是是电流取样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颜色第三环银色,应该是0.47欧,你看是不是串在开关管一脚,如果是是电流取样电阻

第三环应是金色,阻值4.7欧...............

网友:
4.7R坏了没有5V,可能芯片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