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外接正常内屏灰屏

楼主(2019-08-02):
g460外接正常内屏灰屏  上家换过显卡(显卡侧面没有黑色胶) 刷过bios    拆过屏线   让店员刷了个bios 还是一样 刚好有个一样的本本 直接试了下确定主板问题   想来想去 就剩桥了 让店员换了桥 测试 故障依旧  我又拿上板子看了看发现 pj606旁边碰掉了个件  测了下两边都不接地 判断应该是电感 (主板小件旁没丝印) 看了下图纸是1.8v的 韩坨锡测试 显示正常 ....... 估计原故障可能是客户自己动手清灰造成的 咱也不知道同行送来的 ...大家遇到了一定要注意看下这里...

网友:
南桥内部负责显示信号模块供电

网友A:
估计不是桥故障,而是背光开启信号有问题,刚好被你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不是桥故障,而是背光开启信号有问题,刚好被你碰到

不是背光开启 一开始就测了的 1.8vs这个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