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77主板BIOS不存储,BIOS电池耗电极快。

楼主(2019-08-02):
技嘉H77主板BIOS不存储,BIOS电池耗电极快,查了电池座旁边的固态电容,能够正常充放电,电池座子上也磨了一下,没有氧化,想找桥的问题,不知道如何确定是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能正常开机就排除桥。检查RTC电路吧

网友A:
上班这有个电脑就是这样情况,每次开机bios还原都要手动按F1,都崩溃了。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班这有个电脑就是这样情况,每次开机bios还原都要手动按F1,都崩溃了。顶

影响大吗?,应该是旁边的电容或者桥坏了。

网友:
我感觉像是电容的问题,还得具体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