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主板跑15,结果发现CPU更换后好了,是不是我把CPU用坏了?

楼主(2019-08-02):
有一天开不了机,主板跑15,结果发现CPU更换后好了,是不是我把CPU用坏了?还是接触问题?

网友A:
怀疑接触有问题可以处理下接触点 再按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怀疑接触有问题可以处理下接触点 再按上试试

谢谢,CPU上的触点用橡皮擦擦了,主板CPU座那个针脚不知道怎么处理,现在上CPU上去还是这样,跑15,换其他的正常,可能是把CPU用坏了把,I5 2500也不超频啊。

网友B:
洗板水用牙刷刷主板上的针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洗板水用牙刷刷主板上的针脚

好,试试,就这个cpu开不了,其他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