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师插电可以拔电关机 开不了机拔插电池也可以单电池开机

楼主(2019-08-02):
机械师插电可以拔电关机 开不了机拔插电池也可以单电池

网友:
OZ8692 刚刚是换的~

网友:
怎么解决~~~~~拔电池就关机就开不了~插充电器可以开机

网友:
叙述的不清楚

网友A:
哎! 你的描述太混乱了,就说单接适配器能不能开机,单接电池能不能开机,电池和适配器都接能不能开机,在适配器和电池都接的情况下拔掉适配器会关机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哎! 你的描述太混乱了,就说单接适配器能不能开机,单接电池能不能开机,电池和适配器都接能不能开机,在 ...

就是上电池时候拔适配器关机~简单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上电池时候拔适配器关机~简单了吧

那就是电池不能放电,插电池的状态下看看电池隔离管有没有问题,导通条件正常不正常

网友:
真没看懂……

网友C:
是不是单用电池可开机,单用适配器也可开机,但就是不能混合使用吗,描述不清楚会让别人很难帮到你,

网友D:
描述不清楚会让别人很难帮到你

网友E:
标题反复看了几次都不明白

网友:
就是拔适配器关机~不懂么?

网友:
插适配器也可以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标题反复看了几次都不明白

就是拔掉适配器就关机  你肯定说电池问题 ! 单电池也可以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描述不清楚会让别人很难帮到你

就是拔掉适配器就关机  你肯定说电池问题 ! 单电池也可以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单用电池可开机,单用适配器也可开机,但就是不能混合使用吗,描述不清楚会让别人很难帮到你,

混合使用时候~拔适配器就关机懂了么?

网友:
这个板子做工真的烂,隔离电路烧得多

网友:
还定屏搞奔溃了~~~~~~

网友:
机械师F117-F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