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B75M-GL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9-08-02):
故障:不触发 据客户描述这块主板有时可触发,经常不触发 不稳定接到主板上电测试不触发,测量+3VSB(PCI-E B10处测量)无电压

+3VSB为0V 不正常 再测南桥旁边的1117稳压管Q810

Q810测得3.3V电压 查点位 Q810输出3.3V(VCCDSW3.3)经过一个P-MOS管Q812到+3VSB 经过一个MOS管转换 说明需要开启,3.3V待机供电(VCCDSW3.3)没经过Q812时是属于深度睡眠电压 给PCH 开关 IO供电 为触发电路供电 关闭其他系统供电   目的是节能,VCCDSW3.3测量电压是正常的 按正常来说按下开关PCH就应该开启+3VSB,测量Q812转换管的G极是5V 属于高电平 而Q812是个P沟道的MOS管 并不能导通,要Q812导通必须要PCH发出  SLP_SUS#

PCH要发出SLP_SUS#信号就必须要收到VCCDSW3.3的电源好信号,就是DPWROK  也就是深度睡眠电源好

测量DPWROK 电压

果然是不正常啊,GQ2 D极才1.4V 明显是GQ2导通不良或者是上拉电阻变质,直接用钳子钳掉GQ2,不想用风枪拆如果是电阻问题加热一下暂时好了,容易返修
先拆掉GQ2试试看电压正常没

   DPWROK电压恢复正常3.3V  按下开关 跑码卡3VSB灯亮起 代码一路狂飙--------亮机

没啥技术含量就是分享点维修经验,各位加点分(不扣自己分哦) 就酱。

网友(2019-11-19):
有示波器的都是大神

网友(2020-01-14):
好文,学习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