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星笔记本清灰后用电池无法开机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9-08-02):
1.一般清灰之前我们都会开机试试机器能否正常启动,以免拆机后不亮机引起纠纷
2.上个月接了个V星的游戏本清灰,清灰之前专门开机测试各个功能是否正常,确认一切没问题开干。拆D壳、取电池、清风扇、换硅脂,一顿操作猛如虎装起来按下电源键,就是没反应
3.一般遇到这个问题,首先会想到放个电试试,不过不好意思,放完电还是故障依旧。
4.于是又想到刚刚硅脂涂的太多了,赶紧卸掉散热器,擦掉硅脂,重新涂了一点,装起来还是故障依旧。
5.现在是慌得一批,电脑的主人也是心急如焚,好好的机子被我搞的不亮了。
6.上个月在迅维同学群里发现也有人遇到这个问题,今天店里的小伙给人换硬盘拆机后也是这个情况,并且都是V星的笔记本。估计不少V星笔记本都有这中情况吧,现在我把解决方法发出来,希望可以帮到遇到这种情况的机友们。
A.去掉电池接上适配器或者可调电源,按电源键,这时候键盘灯会亮起,但是屏幕会老半天没反应,不要着急,过一会儿会出现V星logo,等它正常进系统后关机。
B.插上电池和适配器,按电源键,这次亮机速度就正常了,等它正常进系统,这时候就会发现电脑已经识别电池并且在充电,这时候重启,并在关机重启到logo的时候拔掉适配器,此时电脑已经可以用电池正常启动了。

网友A:
这么神奇,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B:
还没弄过V星的游戏本,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这个机器挺奇怪

网友C:
一堆话,V星笔记本有这么累吗?我告诉你把。第一:清灰bios电池尽量不要扣,第二:电池只要拆下来,必须用电源激活一下。不激活电池不开机。就这么简单。

网友D:
不是只有V星,好多这种游戏本都是,拆机后装电池不开机,必须要接电源。上次遇见过一次,接可调电源都不能开机,必须原装充电器才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神奇,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最近才发现的  看论坛没人发这个  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弄过V星的游戏本,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嗯嗯   以后遇到就好解决了

网友:
我第一次碰到也是一脸懵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只有V星,好多这种游戏本都是,拆机后装电池不开机,必须要接电源。上次遇见过一次,接可调电源都不能 ...

嗯嗯  谢谢补充,我目前只碰到过V星的机器有这种情况,昨天的那个V星笔记本接可调电源是可以启动的,可能有些机器必须要原装适配器才能启动。

网友:
有些人就是个杠精,你知道你不发出来分享,别人发出来,你又来装逼,不要在我这里找存在感

网友:
新的笔记本第一次开机都要插电源才能开机了,要激活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堆话,V星笔记本有这么累吗?我告诉你把。第一:清灰bios电池尽量不要扣,第二:电池只要拆下来,必须用 ...

对啊 我还以为啥呢   不就是完全断电后要接电源才能开机吗          这不是很常见的事不   现在有些新机第一次开机都要接电才能开机

网友E:
V星为什么要搞出这么坑爹的 设计出来 谢谢分享 先收藏一下

网友:
华硕新笔记本第一次用都要插充电器才能开机!

网友(2021-01-30):
感谢 楼主分享经验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V星为什么要搞出这么坑爹的 设计出来 谢谢分享 先收藏一下

现在的游戏 本 基本上都是7A 8A V星的有11A 主板通电后在加上机器电池  我们维修用的电源带不起来而且保护隔离也做的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