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FT3I 自动上电维修

楼主(2019-08-02):
主板型号联想CFT3I 故障:自动上电,点不亮

这个主板我修过一般是CPU上面的电容坏,还没修过自动上电的呢,这个主板如果没有图纸一般就换个IO 不行就报废,上迅维找找图纸吧 还真找着了,那就看看吧
插电风扇就狂转 电流有0.40

量电压 发现有CPU供电

再测一下 PSON#

PSON#竟有5V电压 IO根本没开启电压嘛!
从CPU供电时序反推发现+12 +VCC3 先开启
其中+12是上电后第一个电压 是由PSON#开启的

测量QN23的D极电压

竟是0V 测量U31(NCP1589A)的7脚也是0V
那这个+12是怎么开启的呢 百思不得其解
最后决定换个U31试试看
换了U31然后就好了。。。不自动上电了
上电正常了,但还是不亮 翘掉CPU电容通病就亮机了

没啥技术含量就是分享点维修经验,各位加点分(不扣自己分哦)

网友A:
CPU电容哪个地方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电容哪个地方的呢?

论坛搜索就有,这个是通病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