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5-472 电池不开机 奇葩问题 求助

楼主(2019-08-02):
v5-472  电池不开机 奇葩问题 求助    用电源 电池一起开机正常  电池能充电(充电电路是正常的  电池的电量都能正常的识别   而且也换过电池) 放电管 也正常工作    单用电池 不触发(SUSLED 一直亮) 开关 电压只有2.5v  以为是EC问题 换过剪板EC (这EC带内置程序  ) 问题一样   做过实验  把电池的正极挑开  用电源接15V电池电压  接到电池口 当电池用 (SUSLED还是亮着) 但能触发  进系统都正常  电量也能正常显示    (EC换过  电池换过    ACIN   LID  ec的供电 复位 都正常  )  没思虑   求解

网友A:
检查电池借口的系统总线和电池插入检测信号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电池借口的系统总线和电池插入检测信号有没有问题。

要是没这些  电池应该不会充电吧   我明天再去查看下   谢谢

网友B:
记得有类似的案例,好像是电流检测有一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得有类似的案例,好像是电流检测有一路有问题,

你好  是电池监测吗   要是电池监测出问题  充电应该也会受影响的   我晚上会去查下  谢谢

网友C:
查一下acin信号有没有变换,电池 接口的总线有没有3.3v我修过一台是总线电压偏低的,最后飞线解决了。

网友:
好像是电流检测有一路有问题,

网友:
acer 的要装好螺丝才可以

网友:
试过了 不行  装螺丝  是要按住那个开关  我按着开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一下acin信号有没有变换,电池 接口的总线有没有3.3v我修过一台是总线电压偏低的,最后飞线解决了。

acin正常    电池到ec的smb也正常  电池  电源一起  都能充电的(smb不正常 不会充电的)

网友:
确定电池 是好的吗

网友(点评):
换了2块电池 我一开始 也以为是电池 又重新定了块一样的问题

网友:
装上后盖就好啦,因为主板上一个小开关要按这才可以用电池呀

网友:
路过,学习中啊,呵呵,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
有的acer有两个开关  需要装好盖子,但是之前遇到一个也是电池不放电的,裸板按住电池开关不开机  后面都要放弃了装上盖子又好了   打开盖子 再按开关又可以放电了  给客户了一直没问题  也是无语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难搞  把检测电阻换了试试

网友:
把隔离管都换了

网友:
检测下充电电路。。。。。。。。。。。。

网友:
问题解决了  还是11楼说的问题    奇怪的是 一样的电池 换了2快  问题一样   今天有个一样的电脑  电池型号 差1个数字  问了某宝 的电池卖家 说通用  一样的      订另一个型号的电池

网友D:
查查重放电芯片的检流回路是否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查重放电芯片的检流回路是否断线

电池型号不对  换了型号的电池 好了  不是充电电路 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