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PLUS V3 不触发简单维修

楼主(2019-08-02):
故障:不触发

先把基本的测一测 RTCRST# S_RTCRST# 晶振也起振
3VSB 3.3V
测量开关电压

开关0V 不正常打一下阻值看看

打阻值无穷大,要么线路断要IO内部开路
打复位开关针脚阻值参考 复位针是有阻值的 电压也有3.3V
为了验证是不是断线,直接用万用表从IO旁边的PWRBTN#上拉电阻触发 PWRBTN#

从IO 的PWRBTN#上拉电阻是能触发的说明是断线了
本来是想跑线路跑出来断线的地方的 跑了几分钟后线路被PCI槽给挡住了 麻烦~ 那还跑个啥 直接飞线 简单粗暴 反正修个主板又没得几个钱 要有效率!

飞好线后 测开关的电压

阻值正常了 电压也有3.3V

触发亮机

网友:
不错,楼主修得很好,值得学习了

网友A:
没理解,为何要从IO的上拉电阻去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理解,为何要从IO的上拉电阻去触发

因为上拉电阻是有电压的,io的PWRBIN#也是有电压的 那就说明上拉电阻到io是没断线的,先触发试试看行不行,如果还有别的问题接好线还是不会上电啊

网友:
能修好就是好事。 反正机箱一放,   机箱一盖, 谁管这个,,
管他飞线一步到位,还是找到断路点修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