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5有时候能开机开机会掉电不显示

楼主(2019-08-03):
同行拿机子过来开机能显示,可是显示进去一会就自动黑掉电流掉到0.392在关开就不显示了,经查是cpu供电没有出来,查pu13芯片条件发现23脚VDD
只有4v不对,正常应该是5v而这个电压是PQ87经待机转过来的5v电压.

上图

测量发现pq87的G级只有5.6v不能完全开启,在查pr164一端有15v另一端只有5.6v,开始以为是pc225漏电换了也一样。
在查pq66发现g级有1.2v电压不对,正常这个应该被拉低。在查他的控制信号PQ95 G级有3.3V电压D级1.2v问题找到了,就是pq95问题不完全导通。换掉后5v电压正常。亮机不掉电了。上图

网友:
谢谢维修经验分享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思路清晰 快准狠

网友:
pq95导通不良,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PQ95 G级有3.3V电压D级1.2v,PQ95是三极管,怎么会有D级呢??

网友:
VDD二级供电转换来的

网友:
牛人,真正的技术砖家

网友:
pq95问题不完全导通 这个管子出问题的的确不少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get到经验了。。。。。。。。。。。。。

网友:
把pq66.直接拆了。

网友(2019-09-08):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