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5-571开机0.2不动

楼主(2019-08-03):
版号
  开机0.2不动   经检查cpu供电开启没有  桥发出来的  这个板桥u一体   按时序插  VCCST_PWRGD这个信号为低不正常   测U16 2-4脚都为低   对地不短路  EC发出来的  EC那儿为高电平      判断断线

飞好线开机亮机很慢   刷了几个论坛bios都是亮机慢   改了一个好了   奉上改后的bios  和 me

改MEAcer E5-571G

网友:
大神,还可以改程序。

网友A:
楼主刷完后是否有30分钟掉电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刷完后是否有30分钟掉电的情况

试了一晚上没出现掉电的情况

网友:
还能这样玩

网友:
精通时序,会改BIOS,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牛,简洁明了

网友:
一般這樣的電流我都判死刑了。

网友:
这种情况很多人估计直接干桥了

网友:
改me的都是大神

网友:
很清晰 直到病害

网友:
收藏下,留着用

网友:
这*脏话*秒杀啊  技术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