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大佬们帮帮忙

楼主(2019-08-03):
有谁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吗?不管是用U盘还是硬盘做启动都会弹出这个,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大佬们帮帮忙!

网友:
硬盘是不是坏了

网友:
第一,选择其他制作启动盘软件
第二,更换制作启动盘启动模式
第三,一定要把启动盘插在后置usb口上。
我用的是大白菜,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

网友:
没有启动项,引导看一下。

网友:
重新添加引导,你的什么配置的机器,要装什么系统,BIOS内设置是UEFI启动还是传统模式启动

网友:
没救了,换电脑

网友:
看电脑是什么启动方式,传统的还是UEFI的,还有BIOS下USB接口是否开启

网友:
不支持MBR格式启动

网友:
要么硬盘出问题了,要么硬盘格式不正确吧

网友:
感觉启动方式没改对啊

网友:
启动项不对,要改

网友:
如果是戴尔电脑的话可以考虑哈不插适配器或用它的原装电源

网友:
用u盘uifi看能不能进pe,如果能,就把硬盘用gpt的模式看行不行?

网友:
确实很好的解决办法,虽然我不懂,我只是来换积分的

网友:
硬盘主分区

激活 就可以

网友:
这么多大神已经把想表达的都说出来了,有你们真好。

网友:
f2进bios先检查一遍

网友:
用uefi格式的优盘启动试一下

网友:
重新引导!BIOS内设置是UEFI启动还是传统模式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