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的H61(RT8859M) 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9-08-03):
一块梅捷的H61不出CPU供电 ,用的rt8859m芯片。
测得关键针脚电压为
38脚: 开启电压为1.08V
41脚:VCC供电为5V
42脚:OCSETA为2.8V
43脚:OCSET为2.4V
47脚:DVDA为1.35V
48脚:DVD为1.6V
49脚:TOCSETA为11.8V
50脚:TOCSET为11.8V
从上面的电压看49和50脚电压不对,论坛里都是这个连接的电阻值变小引起不对,但是我测量了49脚对应的电阻为160K,50脚对应的电阻为220K。应该都是正常的。有高手能指点下问题出在哪里呢?

网友:
懂维修的师傅是不是都撤了?

网友A:
我是小白,工作条件满足后,不出就直接换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小白,工作条件满足后,不出就直接换它

换了芯片也还是一样

网友:
这种没有遇到过    目前修笔记本主板

网友B:
电阻阻值是这么测的?在板测还是拆下电阻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阻值是这么测的?在板测还是拆下电阻测的?

主板上测量的。

网友:
测量后级电路上很小的电容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这就不好修了   条件都有了

网友:
应该是49 50脚电阻阻值变了

网友(2019-09-28):
我和你情况一下   条件都有了   就是不出电压  有的难搞

网友:
还是把49 50脚的220K电阻换了试试看,RT8859M这种芯片,不出CPU供电的多半都是电阻变质了。正常的49 50,其中一脚,好像是1.几V。CPU之前的供电是否有遗漏。

网友:
都换了吧

网友:
修过很多  都是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