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P8-MX卡bb

楼主(2019-08-03):
CF-P8-MX这块板子也是修废两个板子,得出的自己的想法把!就是插上诊断卡显示bb。报警声。发现内存三个条件满足刷了BIOS不行。然后在论坛找到一个帖子(忘记了,只记得模糊的内容),就是内存内侧的两个管子DS直连好了。而这块板子不行。拆掉后直连。开始可以,就是过一会就会出现同样的毛病或者严重短路(严重程度也不一样),个人修废两个板子后,得出先换掉排阻(222)。进行测试,没问题就ok。如果换掉不行,就试着把两个管子换掉试试。修了好多,已被我定义为通病。如果还不行要么自己研究,要么放弃(烂泥扶不上墙,就不用扶了)

网友:
跟昂达H81M(ver5.00)全固版是一样的,我修到过,内存总线电压正常,但不过内存,加焊或更换RNS24排阻,QS12,QS11。

网友:
和昂达H81M(ver5.00)全固版一样的,同一个模出来的板,我已对比过了。

网友(2019-10-10):
呵呵。不错哦。我也搞了一个一样的。。。换了排阻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