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 Plus USB充电芯片坏导致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08-03):
故障现象:接电短路不开机

看客户写的故障单是充电导致的不开机,一般充电引起的不开机多数是USB管理芯片或充电管理芯片坏引起的。

首先按开关无反应,插充电线也无反应。接着拆开机器抠掉电池接可调电源,电流直接到1.8A左右。

因为没有开机就1.8A肯定是有短路,拆出主板通电用手碰触主板发现主板底部发热,确定短路位置在底部。在底部芯片熏上松香,芯片短路发热松香会熔化可以很好判断具体是哪个芯片。如图,发热芯片位置。

通过查图纸确定是充电管理芯片U2300,直接更换。

换好后接可调电源短路故障排除,点开机,电流直接跳到0.6A说明有短路。

正常主板是从70多MA在跳上去的,根据客户描述的充电坏的有可能USB芯片也有问题,在芯片旁边打阻值发现USB管理U45001.8V供电短路。

拆掉芯片再测量阻值恢复正常,如图,损坏的USB管理已经烧糊了。

更换后开机电流正常,此机维修结束。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63.html,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
可以喔~~~这个故障倒也是难度中等了~~~

网友:
~~~这个故障倒也是难度中等了~~~

网友:
分析到位,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