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B85-HD3 REV2.0 不通电

楼主(2019-08-03):
     主板故障是不上电,测量待机电压,RTCRST3.3v,32.768用射波器打到起振了1v左右,桥的待机电压3.3V(1117),DPWROK 3.3v,IO8620E 114脚RSMRST 0V 不正常,正常是3.3V看图纸RSMRST是从IO 8620E发出来, 经过NQ19三极管上拉.NQ19受控于D4二极管. 量D4二极管的-DEPSLP(SLP_SUS#)为0.2v.不正常.正常是3.3V,   DEPSLP是桥发出来的,打阻值正常换D4还是不行,一般这种故障是BGA挂了吧,SLP_SUS#出来前必须要电源好信号正常也就是DPWROK,实在没头绪再查DPWROK有没有进到BGA,跑线了是进到了BGA,没BGA拆焊台换BGA,有哪位高手指点指点还有其它思路吗,谢谢!

网友:
分析得太好了

网友:
你倒是指教指教呀大哥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建议楼主加焊桥试试。

网友:
RSMRST在触发前就应该是高电平吧
,会不会io工作条件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