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10-15ABR不触简单维修

楼主(2019-08-03):
            这台电脑呢,本来还在保了,当时拿来,我让客户拿去保修了,但后来又拿回来了不想跑那么远

机子现像为不触发,待机电流0.01,接开关无反应,折机习惯,测各大电感,阻值正常,表面无明显故障,接着通电,测得,3V .5V 1.08V,待机都正常,后面测开关的时候,主板自动触发了,看来,问题点应该就这开ON/OFF信号的问题了,

测得,SW3,待机电压没有,偶尔也会变成0.45V,刚才触发,是表笔的电压加上去了,所以触发的,现在看开关的上提供+3VL因为这个板上面没有标注所以其它的位置测得,是有的,但是这个R114,用表笔跑了半天没跑到,没办法,因为这个线路很简单,直接到IO的110脚,量对地值有400多,没短路,现在又找不到R114,想偷懒,在+3VL,的地方+个100K的电阻飞到开关脚,结果,发现开关脚还是没电,看来是有什么拉低了,用镊子,把IO的110翘起,通电,依旧,只能继续找这电路上可能出现的拉低的元件,这时看到图纸上,开关脚,连着一个稳定二极管,D32,没多想,直接断开。。。。。马上通电开机,联想这个卖国贼的LOGGO,出现了,维修结束

网友A:
D32拉低了开关信号

网友:
这机器很新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D32拉低了开关信号

j 是的,所以捡菜了

网友:
17年买的,可惜了

网友:
可以,给你发现了,这个东西坏得多

网友:
D32 一个保护二极管 直接拿掉了吧

网友:
你这样,小心管理员

网友:
你这样,小心管理员查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