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00007e蓝屏

楼主(2019-08-03):
换内存硬盘都没有用

网友:
笔记本还是台式机 ?WIN7 还 是WIN10? 进 BIOS看看..........

网友:
导入南桥驱动

网友A:
表述不清楚,楼主说详细点,使用环境,安装系统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述不清楚,楼主说详细点,使用环境,安装系统等,,,

描述不清,神仙也难办,.........楼主抓紧详细描述一下

网友:
不描述清楚就找不到故障点

网友(2019-10-14):
硬盘模式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