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证明PCI-E网卡可以插在显卡槽

楼主(2019-08-03):
实验证明PCI-E网卡可以插在显卡槽并正常使用。

网友A:
都是pcie总线,肯定可以的呀。显卡槽那个是16x的高速,下面的是1x,但网卡用不到16x,用1x就行了。总线相同只要能插入就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pcie总线,肯定可以的呀。显卡槽那个是16x的高速,下面的是1x,但网卡用不到16x,用1x就行了。总线相同 ...

正解!

网友:
PCIE转SATA都可以

网友:
都是PCI-E。当然可以了

网友:
当然可以啊,走的PCI-E总线,只是显卡速度高而已

网友:
这个我早就实践过了,我自己用的主板7个pcie插槽

网友:
这不需要实验的啊!肯定行的。

网友:
看来我是小白  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第一次听说,谢谢分享

网友:
显卡槽的别称叫pci-e x16

网友:
这个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是可以的,都是一样的总线

网友:
学习了下回自己试试

网友:
感觉维修人才济济 但这些常识知道的人太少了 这话题简直就

网友:
1X的嘛无所谓        PCIE  是 16X的

网友:
内存转pcie都见过

网友B:
网卡坏了,就可以用它来替代了? 比板载网卡快吗

网友:
大惊小怪,PCI-E插槽有16X,8X,4X,2X,  1X,插入的设备越短比如你的网卡,那只能用到1X了,如果再长点就2X,再长....................16X.。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卡坏了,就可以用它来替代了? 比板载网卡快吗

这个也一样有百兆千兆之分的。

网友:
很多都可以这样插 包括无线网卡不,,不过也有兼容性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