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板维修流程

楼主(2019-08-03):
1:目测有无虚焊、掉件————保险、整流桥、MOS管、PWM芯片、过流检测电阻、大电容与整流输出滤波电容有无鼓包、漏液等
2:用万用表检测以上原件有无短路或开路
3:以上原件正常,接着上电220V,首先将万用表达到交流档750V,测量整流桥输入端有无220V交流电,无220V交流电时,检查EMI电路。有220V说明EMI正常,接着测量整流桥输出端(万用表打到直流档)有无300V左右直流电,无300V直流电检查整流滤波电路(整流桥、电容)有300V直流电,接着测芯片启动供电有无16/300V电压。无启动供电检查:启动电路或芯片内部短路、持续供电外围稳压二极管等。
4:启动电路正常、稳压二极管正常、将芯片与MOS管一起拆掉,有300V启动电压说明芯片不良。(更换)启动供电正常接着测量持续供电有无11~16V电压,无持续供电检查:持续供电外围元件、频率设定、过流检查电阻、反馈电路。
5:启动与持续供电正常,接着测量12/5V输出,无输出电压:首先检查反馈电路,将可调电源电压调至6~8V电压,将可调电源正极接到5V正极,可调电源负极接到电源板的负极。将万用表接光电耦合器4脚,黑笔接光电耦合器3脚,不开可调电源万用表应显示为无穷大,打开可调电源,万用表显示几十欧姆至一百多欧姆,说明反馈电路正常,如用万用表一直显示无穷大,说明反馈不正常,检查:光电耦合器、精密稳压器、取样电阻。
6:如果反馈正常,接着检查频率电阻以及脉冲方波输出外围元件、持续供电外围元件、过流检测电阻。如果以上元件正常,更换芯片。有12V5V,说明芯片工作正常,检查5V输出外围元件或者后极有短路。有5V12V,说明芯片工作正常,检查12V输出外围元件或后极有短路。12V/5V电压不稳定(跳变):检查反馈电路、频率电阻、持续供电外围元件、过流检测电阻、脉冲方波外围元件。

网友:
细致!新手看看有用

网友:
液晶显示器电源板维修流程分析得全面而且提供了可行的方法。楼主再发发液晶显示器驱动板、高压板、恒流板等的维修流程呗。

网友:
总结的不错,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