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死人的v480 笔记本认不到声卡 alc269

楼主(2019-08-03):
           接一台联想v480c 的笔记本 ,说是没有声音,已经重装过系统。 开机设备管理器里面没有认到声卡硬件,报价留机开始整吧。

   找到图纸,和b490 一样的板号11624-1,测量供电 时钟及和南桥的通信总线一点问题都没有发现啊,找芯片换下试试吧。 到处翻遍没有alc269 直角的

   最终找了个alc270 装上去,系统下已经能识别到声卡硬件,驱动也正常安装,但没有声音,那么以为简单了,发芯片回来呗。 某宝2块钱一个,发3个吧,对这些拆机的2块钱一个的芯片实在是没什么信心良率不高,发3个应该没问题了吧。
   芯片到了,换吧,一个认不到,两个认不到,三个还是认不到。没道理啊,运气这么差么,判断不对吗?alc270能认到硬件啊,南桥及通信应该没有问题啊,问芯片卖家,说这个良率高着呢,出很多没有反馈不行的。好吧,再重新跑一遍 信号供电这类的,还是没有发现问题。 泡论坛吧,说alx271x完美代换,芯片卖家也说再发两个来试试,我出运费就行,我想要不发alc271x吧,继续丢一边等货, alc271x到了换上去,一个认到声卡没声音,第二个还是一样,不行啊,代换不了估计。
   时间已经过去5天了,客户也问了两回了,  这种笔记本没声音的故障方面修不好翻车的事情不多见的啊,怀疑自己的技术越来越垃圾了,居然这个小故障都翻车了吗?要退机投降了。。。
    这时,转机来了,接一个联想s400的机器,不触发,一插电源直接保护,以为捡钱的来了,拆机 ,b+对地短路,目测灭有发现电容异常,加3v烧一下吧,完蛋了,居然待机3.3v的上管发热,万用表一测,击穿了,拆掉,后端也击穿了,再上3v烧后端,cpu发热严重,没救了,贴片的cpu。  好消息是这个主板用的alc259声卡,拆来试试我的v480c的,哈哈,完美代用,我的v480c 机器声卡正常了。
   就这样,被芯片坑的过程相当无奈,还要就是alc259在v480c上完美代用,alc271x及alc270 能识别安装驱动但没有声音。
换了这么多个,都是垃圾

网友:
都是假芯片,我也碰到了

网友:
拆机片太多 谁又没被坑过

网友:
我卖坏板会把常用的电源IC 声卡 网卡 都拆了备用,结果攒了很多也很少用到

网友:
尽量找可靠的商家买全新芯片一般不会有问题

网友:
我这换芯片一般不会有问题

网友:
买全新芯片也会有问题

网友:
对于我们维修来说换一个好的芯片是很关键的,如果商家发来的是坏的,他又说肯定没问题,这个时候就蛋疼了,很有可能是你绕了一大圈,然后没修好

网友:
说到底alc269和alc259在v480c上完美代用,感谢楼主的经验

网友:
alc259在v480c上完美代用,alc271x及alc270 能识别安装驱动但没有声音
这个经验很好

网友:
不知道现在买的芯片都坏的还是在焊接过程温度把握不好。

网友:
我上次换了个东西的 也这型号  买了3家  都没用  最后拆了别的料板上的  型号不一样    好了   来来回回运费就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了   还是拆料板的靠谱

网友:
感觉不是发的货有问题   是不是这芯片有我们不知道的机关

网友:
黑心商家害慘維修員 .

网友:
都是假芯片,

网友:
哎 换供电芯片换4-5个一样都不好用,还是拆了个好了。喂卖假芯片的粑粑吃

网友:
还是声卡的问题            也碰到过   换了四五个芯片   要么认到没声音   要么有些认不到

网友A:
遇见这种卖假芯片的分享给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见这种卖假芯片的分享给大家,,,,,,,,,,,
呵呵,估计也不是什么假芯片,都是拆机下来的料件,大概是在拆解脱锡这些过程中芯片被搞坏了,两块的东西又不值得花人工去做测试之类的,好坏就靠我们自己的运气了。

网友:
我也被这种ic坑过,
。以后买10个吧。也许好用的概率高一些

网友:
看到头都大了

网友:
以后多买一点啊。继续换啊

网友:
上次也是修一个在bios下有声音进系统认不到声卡的,基本条件都正常,最后换了七八个声卡芯片才好,脑壳都搞大了!

网友(2019-09-06):
楼主的技术厉害,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
声卡有时候还和BIOS有关 奇葩得很

网友(2022-11-21):
alc259在v480c上完美代用,alc271x及alc270 能识别安装驱动但没有声音

网友:
之前买充电IC一次买了9个拆机3个全新 都是坏的 换了一家一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