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进水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08-03):
A1466进水不开机维修
【故障机型】  A1466
【故障版号】820-3437-B
【故障现象】上电0.18掉电反复重启,
【故障分析】缺少电压或者是待机条件不满足
【维修过程】此机器是东北的同行发来说是进水了,自己清理后上电发现有短路的地方,更换电容后上电掉电。发来让我们帮忙看看是否能够维修,
下面是客户自己更换后的电容位置
直接打开图纸开始测量掉电的原因,

这个滤波电容对应的是PP1V05_S0信号,是1.05V的桥供电,按道理来说应该是不会出来上电掉电的问题啊。没办法,只能按照不开机的时序来下手了,
首先插上电源绿灯亮,这个是第一步,然后产生公共点PPBUS_G3H 8.5V接着是PP3V42_G3H 3.3V正常。目测最简单的待机条件基本满足了,下面开始最原始的测量EC还有桥的待机条件,首先是EC的待机条件,VBAT:3.3V   SMC_CLK32K :示波器测量波形正常,SMC_RESET_L:3.3V 正常,PPVRTC_G3H:3.3V    RTC_RESET_L:3.3V
PCH_SRTCRST_L :3.3V    PCH_CLK32K_RTCX1:波形正常,
PCH_INTVRMEN:3.3V正常,  PCH_DSWVRMEN:3.3V正常   PP3V3_S5:3.3V正常,
PP3V3_SUS:3.3V正常,  PM_DSW_PWRGD:3.3V正常,PM_RSMRST_L:3.3V正常,
PM_BATLOW_L:3.3V正常,  想必维修到这里应该是可以看清楚了吧,待机条件正常,
这个时候只能怀疑桥的可能性比较大了,但是这个结论我思来想去,不一定是,因为这个主板进水的位置在背面而不是在CPU的一面上,,第二呢,根据这个同行讲,说一开始进水两天后才拿来维修,而他检测的结果是一个电容短路了,替换后上电掉电,这个时候开始仔细观察主板的原来进水的位置,
发现是在BIOS周围的位置差不多,虽然同行清理了,但是仔细观察还是能看到一点和其他位置的颜色不一样,观察一会后,又跑到别的路线上去考虑了【其实这个转折点就是在BIOS这里,后面会讲出来】
然后开始一系列的排查掉电的原因,那既然能上电,就开始查5V有没有出来,直接找3V5V待机芯片,测量其工作条件看看是否正常,当我测到4脚EN1的时候发现一直跳来跳去的,开始了前面所说的弯路了,
直接找到转换电路,4脚EN1经过外部的R7551电阻改名为P5VS4RS3_EN然后跑线到R8177发现是S4_PWR_EN转换而来的。
继续跑线到U8170这个门电路
当我拆掉R8155的时候发现已经前端在跳,这个是后直接转到PM_SLP_S3这里发现也是一直跳的,由于一开始走的弯路有点多,所以直接用示波器抓各个电感的前端看看是否有
波出来,不测不要紧这一侧发现各大电感的波形均已出来了,
哎。这下激起了我对桥
的愤怒了,但是在干桥之前我顺便测了一下BIOS的波波,发现除了1脚没有波形以外,3脚5脚和6脚基本都能抓出来波波,
这个时候才是我上边讲到的BIOS这边的弯路了,这个也正是此主板的故障所在了。发现1脚有电压但是没波,直接打开图纸找到相连接的原件,R6120  和R6110测量欧姆档正常,然后继续向R6117前端查找到SPI_CS0_L的时候找到问题,发现R6120到R6100打二极管有阻值,
直接用漆包线飞一根上去上电测试,电流已经上到0.7A左右,接屏测试已经亮机,维修结束。
维修结果:

A1466不开机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587-1.html

网友:
路过学习了,楼主写 的很详细吗

网友:
有图看的很明白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很有营养

网友:
有时候会走弯路,但是找到问题后会恍然大悟,这个问题通过怎么样的测量手法能够第一时间就给确认故障呢?

网友:
修电脑,真的需要很细心,有时间一粗心,就是不太容易修好

网友:
有图看的很明白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第一次刷手机的分,一个都不会小白过来了

网友:
学习了,很少能修到苹果的电脑

网友A:
楼主,这是什么牌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什么牌子

这个机器是苹果的机器

网友:
如果没有示波器的话,估计这弯路还得走挺远!

网友:
苹果笔记本没有修过   过来学习 学习

网友B:
那这就是bios1脚通讯有问题 引起桥控制掉电了   有点不明白一脚不通应该不会上电啊   知道的可以讲解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这就是bios1脚通讯有问题 引起桥控制掉电了   有点不明白一脚不通应该不会上电啊   知道的可以讲解下吗   ...

桥读取不到BIOS信息的话肯定会的

网友:
加分,学习了,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