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450保护隔离电路问题

楼主(2019-08-03):
充电电路板层烧的不像样子,挖出一大片,但是接12V去充电电感是可以开机的,现在不短路了,本来想直接跳过保护隔离电路的,想想还是让充电芯片自己开启隔离吧,但是BQ24777要满足什么条件才能开启MOS管的G级啊,给上图纸,请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A:
28脚VCC正常,24脚REGN有5V以上的电压,5脚ACOK有3.1左右电压,6脚ADDET有2.9V左右的电压就可以内部升压,产生一个25V以上的电压

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28脚VCC正常,24脚REGN有5V以上的电压,5脚ACOK有3.1左右电压,6脚ADDET有2.9V左右的电压就可以内部升压, ...

大神,我测试了28p 19V, 24P 4.9V 5P 3.3v  6P 3.3v  没测到25V在哪里

网友B:
28脚:19
6脚:2.6-3.1
24脚:6
3脚:18.3
5脚:3.3
4脚:24
1脚 2脚 :19V

测量第一个隔离管G级,如果是0.7-0.9V 换一个试试,如果换了还不行就换第二个隔离管,还不行就把第一个隔离管拆了,直连D级和S级

网友:
路过,学习中啊,呵呵,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
acok,acdet,基准这些都要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28脚:19
6脚:2.6-3.1
24脚:6

拆了第一个MOS直连又烧这个MOS管下面的板层,估计是报废了

网友C:
首先dcin给vcc供电 然后acdet分压给充电ic检测电压  然后产生regn6v  然后acdrv输出6v预导通第一管 ,cmsc..得到19v公共点过来后芯片内部叠加从acdrv输出25v左右完全导
通隔离管产生公共点

网友:
拆开第一个隔离管分别测量D级和S级对地值呢?

网友D:
是不是第一个隔离管击穿了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第一个隔离管击穿了啊?

一开始没击穿,我短接一下就击穿了,现在在电池电感加11V可以触发亮机,我能不能把PR702的电阻去掉,再后面直接拉19V过去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首先dcin给vcc供电 然后acdet分压给充电ic检测电压  然后产生regn6v  然后acdrv输出6v预导通第一管 ,cmsc. ...

老哥分析的不错,可惜充电那里又再一次燃烧,现在彻底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一开始没击穿,我短接一下就击穿了,现在在电池电感加11V可以触发亮机,我能不能把PR702的电阻去掉,再后 ...

这就不受控了啊,还有就是这样能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就不受控了啊,还有就是这样能充电?

这样上电池电源都正常那也未尝不可。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谢谢大家的好意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哥分析的不错,可惜充电那里又再一次燃烧,现在彻底坏了

那就当累计经验呗,都是这样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开始没击穿,我短接一下就击穿了,现在在电池电感加11V可以触发亮机,我能不能把PR702的电阻去掉,再后 ...

不让他充电了,电池都不想装。只要直达能开机,我管他那么多, 本来是修电源口的,电源口的地线断了,接起来后正常开机但是有密码,就没进系统看,同行拿回去插客户的设配器就不开不了机,然后又换个新的,还是开不了,第二天拿给我看,拆出来主板充电那里烧的很严重,结果就这样了,我换电源头的时候主板都没拆下来过,这TM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