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厂富士通V1010老本子,卡XP 进度条!

楼主(2019-08-03):
原厂富士通V1010老本子,卡XP 进度条,老板怀旧老功臣,就是要搞好,先重装XP,再换个硬盘装系统,故障依旧。不卡fujitsu这个logo,应该不用刷BIOS,然后拆下光驱及USB外设,故障依旧,再禁用掉BIOS中的USB,IDE,LAN,哈哈,进了。最后排除法确认LAN出了问题,叫用户Lan保持Disable,只用Wireless LAN , OK.

网友:
楼主牛X,这波操作没毛病,赞个!!!!!

网友:
老机器 正常也不好报价 这个方法效率解决客户问题

网友:
不错排除法做的相当到位啊,学习了

网友A:
直接把网卡芯片拆了不是更好,省得返修

网友:
高手总是默默无闻的,牛逼,向每一个分享经验的人学习。

网友:
分析很对。就是外设问题

网友:
爷爷辈的老机子了

网友:
富士通的机器用着还不错啊,哈哈哈

网友:
排查外設, 找到故障, 排查法.
卡 Logo , 多是外設引起.

网友:
学习检验  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网卡芯片拆了不是更好,省得返修

本身没拆机没必要再去拆机吹芯片,再有,不拆就是生意了,细水还可以流那么一两次,呵呵!

网友:
我感觉还是拆掉网卡保险一点

网友:
学一招半式走江湖,厉害厉害真实的大师级。路过学习了

网友:
排除法做的有效率                           ·

网友:
万一要是网卡短路了呢

网友:
排除法有时候能助于我们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