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七彩虹战斧B85AK V20版号 CF-P8-AX REV 2.0 图纸

楼主(2019-08-03):
求七彩虹战斧B85AK  V20版号 CF-P8-AX REV 2.0 图纸,主板电压都有;内存1.6V桥1.08,3.3v,CPU1.7V,,触发掉电重启循环。求思路

网友A:
七彩虹的板子,还没见进有图纸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七彩虹的板子,还没见进有图纸的呢

知道那个型号的主板图纸类似吗?

网友:
这种主板就不要想有图纸了     对着供电 IC  找一下 PG  慢慢理线路吧  不行就放弃  浪费时间

网友:
3101有问题吧

网友:
刷个BIoS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