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e1920nw开机上下黑屏走动

楼主(2019-08-03):
查看驱动板找不出问题!后来看到坛里说三星显示器bois容易出问题,然后就下也固件,拆存储芯片,用编程器刷写后焊上机,开机正常了
芯片

网友:
为什么你们的运气都这么好,通病一找一个准

网友:
软故障 三板斧就很好用

网友:
我可能会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屏,看是屏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楼主的这个经验值得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