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修技嘉H61转下就停下不转

楼主(2019-08-03):
时间:2019.8.3晚上  地点:惠州慧一维修 品牌版号:技嘉GA-H61M-S1 REV2.1
故障描述:上电转下就停特别像我们平时电源坏,不接CPU供电上电也是一样。
  前面广告打完了 就进入维修状态,前面说了不接CPU供电也是一样,这样可以说明不是CPU供电短路引起的保护,根据678以后的上电特色
这种故障应该是少供电,或者外设声网转换芯片短路引起,用万用表打了下声,网卡外围电容没有听到滴声,说明没有短路,找图纸,找到

图纸根据经验直接查VCCSA

,测试没有电压,正常触发后应该有个0.9左右的电压,图纸中看到CPU-vtt掉电首查VTT 往前继续找VTT的来源,

VTT来至RT8120D一个简单的PWM电路,到这里心里有数了,估计这个板子有戏。直接先测芯片5脚供电,供电没有,打阻值阻值有20多欧感觉

不正常,拆下芯片,在打有300多阻值,直接原件盒找个同型号装上,打值,正常,上电正常 一切都很正常 反正也没有太深的技术就是少个

供电,一般不修主板的,因为不会修,这也是一个同行朋友的,一次拿了5片过来,搞好3片那几片都是刷下BIOS换个MOS管什么的更没技术,

图纸和程序一并奉上,谢谢观看。

网友:
技嘉的内存供电和vtt供电都喜欢用rt8120这个芯片,坏的是挺多

网友:
这个没难度  有钱赚就行

网友:
上面技嘉主板,一转就停下,缺供电,直接查VCCSA,到位~~~~

网友:
现在传送图纸和程序

3.25 M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技嘉的内存供电和vtt供电都喜欢用rt8120这个芯片,坏的是挺多!

网友:
跟我那块一样的问题  我是直连mos管ds脚

网友:
思路清晰,经验丰富,一线维修必备

网友A:
楼主修这片板子估计5分钟都不用吧? 经验丰富,给你点个赞!

网友:
thanks for share, learning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这片板子估计5分钟都不用吧? 经验丰富,给你点个赞!

那也不只,2-30分钟还是有的

网友:
今天修到一个技嘉B75的板,,也是CPU VTT 电压不正常,有时能开机,,有时死机,,不是PWM的供电方式,是MOS管子不稳定,转换电压用的,直接短接就OK了

网友:
前几天有个没CPU供电的,愣是没搞出来

网友:
一转就停下,缺供电,直接查VCCSA,到位

网友:
0.9v供电芯片导致的缺电压从而导致掉电 不错

网友:
0.9v供电芯片导致的缺电压

网友:
华硕 h61上电风扇转不停,吃灰好久了

网友:
思路清晰,经验丰富,咋还说不会修呢

网友:
这个CPU芯片坏的多

网友:
学习楼主的好经验,以后碰到了用得上。。。

网友:
思路清晰,经验丰富

网友:
学习了,虽然还是看不懂。。。哈哈

网友:
台式主板难修有没钱赚

网友:
感谢您分享这段经历

网友(2019-09-02):
这一看就是一个高手,维修简单经验丰富

网友:
遇到了好多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