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值减小导致B75A-IE35无CPU电压

楼主(2019-08-03):
接网吧送修B75A-IE35主板一片 ,描述点不亮,通电测试各电压基本正常,唯独不出CPU核心电压,此没图纸点位图,打开查看U4(UT501P)23脚电正常,5脚EN电压零,查点位, 5脚受控Q39,Q39受控Q43, 通电测Q39 C极0V,B极0.7V,Q39 B极直接连接Q43C极,测Q43C极0.7V,B极0.79V 根据Q43 BC极电压马上怀疑Q43坏,板料找了一个t04换上通电故障依旧,不应该呀Q43 B极0.79V应该使管子饱和导通拉低C极为0V,为什么C极是0.7呢?再查点位图Q43C极和Q39B极直连但是此点有一个上拉电阻R359至3VSB难道R359会阻值减小?查点位R359阻值10K,摘下测量只有0.38K ,板料找了一个10K换上通电 ,没测电压板子已欢快跑码,到此修复。

网友:
碰到过电阻阻值变小!原来始终认为电阻只会变大

网友:
这个电阻变小跟b极电压有什么关系?

网友:
         R359阻值由10K减小到390欧姆,Q43就算在饱和导通也不可能把C极的电压下拉到0V,只要C极电压高于0.6VQ39就会导通拉低U4芯片的5脚开启电压,使CPU无供电输出。

网友:
V星的主板也有点位图吗,是用的什么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