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708 type_c接口更换 史上最贵的接口

楼主(2019-08-04):
接同行送来的a1708说进水了 同行处理完之后一切正常 便让客户拿走了 客户回去用一天之后电池没电了 开不开机。上可调电源,一点电流都没有,机器能亮显示没有电!报价主板,客户同意维修拆机...

发现这里进水,处理的很干净,有几个电阻发黑 打开图纸测量发现电阻阻值没有变大,都很正常,拿洗板水在处理处理 再插上电居然上电了,而且跳变很正常!以为捡到死鱼.. 装机,在插电电流明显很大,不是正常的那种大,这时候主板发热,因为没上后盖 感觉里面有一阵烟飘过? 在拆机裸板点,电流还是很大,想想为啥之前好使,现在电流为什么这么大!此机器2个type_c接口,插底下的试试吧 一切正常跟第一回电流一样,仔细观察发现电流大的这个接口腐蚀了 洗板水处理好再看有个小坑

两个口对比测量发现左面第4针阻值接近对地,那个好口这根线阻值是100多,不正常,打开点位图看看这个是啥东西

看见这个信号之后不想修了 因为不是口坏的话就是供电后面哪个芯片坏了,手里没有件想给同行打电话让他和客户沟通下这么用吧,这边给他便宜点,于是拨通了电话说明了情况,同行说给客户打电话沟通,一会时间同行电话给我打过来了说客户不同意就想修好!行那就修吧,心里想有可能是接口导致的但是咱们也的确定下到底是不是!因为这个口不好换,还特别的贵!想知道这个口多钱么?咱们接着往下看!这个接口后面有个铁罩子,把它卸下来方便测量 真要是口的话怎么都的卸

后面的点点都是针!图纸搜索点位图上给的信号pp20v_usbc_xb_vbus_conn

是接口发出来的电压,这个机器因为输入是20v应该就是电源的电压!经过电感

L3400更名为pp20v_usbc_xb_vbus。有电感好啊!咱把它摘了不就知道是不是口的事了吗!点位图搜索L3400,对比实物让我失望了

这玩意好像没法断啊,接着往后查吧!pp20v_usbc_xb_vbus这个信号去到这里

经过f3010更名为pp20v_usbc_xb_vbus_f,测量f3010没开路,那应该就是接口了,开干! 接口摘下之后在测量不短路了! 给大家看看这个口多钱

是不是最贵的接口了

 会员549618100鑫豆2024-3-18 10:25
 会员202956100鑫豆2023-10-17 21:00

网友:
什么意思 为啥审核不通过,辛苦那么长时间写的

网友:
苹果的东西就是贵。。。一个小接口90 可是你没有什么选择 就是要烧你 哈哈哈哈

网友:
这个口子 确实是目前最贵的接口了   加分支持

网友:
批发价 90    零售 可是 150元啊

网友:
确实好贵啊,苹果配件贵得一p

网友:
楼主换接口好了吗。这个接口怎么换上去的呢?用吸锡枪吸出孔来吗,还是直接上BGA干?

网友:
之前换过macbook 2015的typec接口  不过还好是延长排线出来的  订货价一个68

网友:
最后好了没有哇

网友:
报个650一切都解决了 不要怕

网友:
修到这种都是报价1000起,爱修不修

网友:
加个0报价就完事了呀    客户又不知道只是接口坏了。

网友:
买个料板好象也没有这么贵吧?

网友:
不贵不贵,我还买过一个耳机接口200的呢!

网友:
技术过硬好好学习了

网友:
买料板拆可能还便宜点

网友:
typec只要是手焊过都觉得这设计离变态没差多远,座子针脚要准,PCB孔也要准,稍微锡多一点想吸出来要费半天,还可能废板

网友:
苹果的东西就是贵

网友:
18款air,一个音频小板要520.。。 吐血了,感觉都是炒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