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19 不通电

楼主(2019-08-04):
苹果 a1419 不通电 南桥 1,05v 上管导通 已经遇到好几台了 应该是通病

网友A:
板号多少啊。我也有一台不触发。还没全拆呢,主板上四个灯最下面的灯常亮,下面开始倒数第二个灯隔3秒左右亮一下

网友(2019-09-20):
引用 网友A:
板号多少啊。我也有一台不触发。还没全拆呢,主板上四个灯最下面的灯常亮,下面开始倒数第二个灯隔3秒左右 ...

今天手上也有一台,按开关倒数第2个灯闪一下,换个1840CPU能上电但是不跑码,原来的CPU上台式机主板上测试一触发立马掉电

网友(2023-02-26):
請問是上管故障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