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d341p图纸

楼主(2019-08-04):
跪求la-d341p图纸或者类似这种充电口的图纸也行

网友A:
目前只有这张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只有这张图,

现在这个什么症状啊????????????

网友:
按开关没反应,看电流表有0.01几的待机

网友:
我的没1.05

网友(2019-09-11):
图纸有没有。。。。。

网友:
我的也是 5v 短路了修好了短路 但是没有1.05v  上电只有0.5 cpu供电没出 是不是要1.05v出来才有,

网友(2019-10-11):
图纸还没找到。。。

网友:
图纸打到了吗

网友:
找不到哦,哥

网友:
手里有一个CPU温度高的吓人,开机两三分钟后盖就烫手,70-80度,显示电池电量27%但不充电

网友(2019-11-27):
引用 网友A:
目前只有这张图,

我有个板,装电池测 充电接口 两旁针没电,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两旁针是到哪里的,在板上跑线也没找到,请教,这种接口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谁有这个机子的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