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2J内屏不显外接屏显示正常的维修

楼主(2019-08-04):
接一A42J内屏不显外屏显示正常,换屏幕和屏线故障依旧,测屏连接排线37、36点均无+3VS_LCD的+3V电压,
参考群内的经验:要想+3VS_LCD有3V的电压,Q4505和Q4504的3脚要有一个3V的电压,Q4505和Q4504实测3脚为0V,再测RN9239的6脚的电压只有1.08V,这个6脚应该是+12V,

是排阻RN9239坏了?量了排阻的各脚阻值都是100K属正常,参考群里的经验分析Q4504要导通3脚要为高电平,那Q4511B就要截止(5脚要为低电平),Q4511A就要导通(2脚就要是高电平),从而拉低6脚的电压,实测发现2脚没电,再找L_VDDEN的由来,通过点位图查到它是由显卡发出的,还和Q4511、RN9239相连,实测这几个点都是0V,应该是显卡有问题。热风压显卡后内屏显示正常,运行两天亦正常。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好老的机器了,我都是换板子

网友:
加焊一下比较稳定不容易返修,风枪吹一下管不了多久。

网友(2019-09-08):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