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会经常出现黑屏,会是电源的问题吗?

楼主(2019-08-04):
组装的电脑,起初黑屏2秒自动恢复不定时出现,每天能出现一次,有时候几天也不出现。电脑一段时间没用,现在开机会经常出现黑屏(有时候连续黑几次),黑屏大概两秒钟就恢复了,电脑没受其他影响,只是黑了一下屏。这是什么原因呢?已经排除不是显示器问题。

网友:
换一个系统看呢?

网友:
我今天进BIOS把cpu电源节能选项自动改关闭,进入系统后有黑屏了这次黑屏没有恢复,显示器无信号了灯变黄色了。重新改回bios设置后开机正常,不知道哪里的问题,是不是电源供电不好引起的,关了cpu节能对电源要求更高了,所以黑屏以后直接不再恢复显示了?